楼主(2026-05-13):
下磁性皮带连续运转,经过重叠区后上皮带将料分别送到2个码垛区堆叠,大伙有做过吗,图片中的红色部分是我认为的难点部分。上下磁性皮带都是伺服驱动。

网友A:
难点似乎不在这里
送料准确是指送到堆放区准确?那是上皮带的控制问题
工件送下皮带上可能不是很正,但三个料检应该都能检到,并保证不横方
图示检信号,3-2-1,上皮带收料送1#
程序有判断,信号消失时间,根据信号的时间,
如果T3>T2>T1,不改变1#
如果T1>T2>T1,改变1#为2#

上皮带如何将工件取,放?
上皮带允许几个工件?如果只是一个,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