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3):
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网友A:
思路很赞,不过一般都是P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指定用触摸屏无线网与MES交互,方便设备移动到不同线体

网友B:
通过mqtt传送的比较多,MCGS的估计也有,用别的品牌的网关做过

网友C:
首先触摸屏与客户MES系统如何通迅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通讯

网友D:
文心是这样答复的:

MCGS触摸屏通过工业通讯协议与MES系统交互?,核心是利用MCGS作为数据中转枢纽,实现生产数据的采集、监控与双向通信。

具体实现方式如下:

Modbus TCP协议对接(最常用)?
MCGS触摸屏配置为Modbus TCP服务器,将PLC采集到的设备运行状态、加工工艺参数、生产工时、刀具消耗等数据映射到Modbus寄存器地址(如40001开始的保持寄存器)。MES系统作为客户端,通过IP地址和端口502定时读取这些数据,实现生产数据归档、效率统计与报表生成。

EtherNet/IP协议支持?
在罗克韦尔PLC等场景中,MCGS可通过以太网模块(如捷米特JM-ETH-AB)支持EtherNet/IP协议,直接与支持该协议的MES平台进行高速数据交互,满足毫秒级响应需求。

数据写回控制?
MES系统可反向下发加工任务单号、工艺参数设定值、刀具更换阈值等指令至MCGS或PLC,实现远程参数调控,提升生产灵活性。

多系统兼容架构?
通过网关或通讯模块(如捷米特系列),MCGS可同时连接多种品牌PLC,并统一将数据转发至MES,打破“数据孤岛”。

本地监控与远程管理并行?
MCGS负责现场人机交互(如手动操作、报警提示),MES负责上层数据分析与调度,两者分工明确,协同工作。

要不要我为你整理?MCGS与MES对接的完整配置步骤清单?,帮你快速完成系统联调?

网友E:
感觉触摸屏直接对接MES系统开发有难度,还不如指定一台PC做中转,触摸屏怎么移动,都要通过无线网络,经固定位置机房的PC台式电脑主机做数据中转。

网友F:
这个方案我做过,昆仑触摸屏与MES通讯,MES通过与触摸屏以太网通信,采集PLC与仪表的数据。非常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都不一回事,这只是数据转发而已,你这是触摸屏做服务器,而与MES交互是触摸屏做客户端

网友G:
mes要是能有opc通讯,可能会更容易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文心有时候也是胡连八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是客户同意中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麻烦大家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通讯也是要通过程序与MES建立连接进行交互吧

网友H:
只要能知道对方MES交互资料,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走mqtt的话 格式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