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3):
多功能交换机A型实例演示:
使用1200PLC连接SMART V4触摸屏与SMART PLC连接WinCC同步进行,极大地控制成本,现场一般都是两种方式单独进行连接,那么使用德嘉多功能交换机A型一台就能实现,不仅节省柜内空间,还能有效降低成本。真正的二合一产品!
多功能交换机A型还有1200PLC与WinCC通讯功能,WinCC使用TCP/IP驱动能够同时连接SMART PLC和1200PLC,无需使用OPC即可直连WinCC,这样使用同一种驱动,连接更加稳定。
下面是系统框图:
下面是实物连接图:
WinCC监控SMART PLC如下:
交换机设置界面如下:
注意:V区与DB块选择switch要设置为0,设置为0的前提下,SMART与wincc才能正常通讯,SMART V区地址才能对应wincc DB1变量地址。
那么SMART LINE触摸屏V区地址对应1200PLC DB1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