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单相电子式电能表的内部结构(20260514)

楼主(2026-05-13):
这是某型电子式电能表:
其内部是这样的:
采样传感器的样子:
电路板的背面是这样的:
记数器的结构:

楼主:
上传的时候显示图是横的,传动为直的但上传后仍是横的,怎样才能传正图?请知道的网友介绍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A:
之前闲的难受,把那个数字轮拨回00000了(原来2万多)

网友B:
我每次都是用 windows照片查看器 查看,如果反了就旋转,然后保存
这样传上来的每次都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都是用 windows照片查看器 查看,如果反了就旋转,然后保存
这样传上来的每次都是正的
谢谢!我下次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闲的难受,把那个数字轮拨回00000了(原来2万多)
以前用过放磁带机那个小电机带的

网友D:
我是用电脑软件旋转好方向保存在上传。

网友E:
本质还是机械表

网友F:
上次拆了一个德力西单相电表,想手动调零,结果计数器是防逆转且完全塑封设计,手动调零失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本质还是机械表
应该是电子的. 机械部分是电驱动的, 看样子像石英表那种.
如果是机械的, 应该机械动作, 回馈到电路.

网友H:
混合产品

网友I:
这种表出租房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