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6-05-14):
下午一个学校的自动门。刚开始是右电机卡死。(机械问题修好)开始试机。自动伸缩门关门时两个电机一切正常。偶然性有几次,左电机在开门过程中走的慢。导致门偏斜。用万用表测左电机电容标称13uf。实测11.8uf。因为没有13uf的电容,我带的有2.5uf的电容。我并了上去。然后多次试机。偶然性还有一次左电机在开门过程中走的慢。因为时间关系,天黑了没有判断的时机。告知客户先用着出现故障再过来。备注:经检测电机带的链条和轮子经检查阻力并不大。各位大神,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吗

如图就是这种电容运转式电机
。初步怀疑
一电容故障,但为啥关门时速度一切正常。
二.主板开门继电器有时接触电阻过大,导致电机电压低。
三.电机或齿轮箱间歇性故障
各位大神,畅所欲言

网友A:
感觉是是启动电容的问题,之前碰到过电机反转正常,正传时需要用手助力一下才能起来,换了电容就好了,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