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5):
本文基于微型断路器简要介绍低压配电产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参数载流能力,并通过温升测试进行验证。

1. 基本定义
导电部件:能导电,但不一定承载工作电流的部分
带电部件:正常使用时带电的导体和导电部分,包括中性导体
中性导体:连接到系统中性点上并能传输电能的导体 (符号N)
载流部件:可承载工作电流和非正常电流的导电部件

2. 基本要求
2.1 载流部件应具有适合其预定用途所必需的机械强度和载流能力
2.2 电气连接的接触压力不应通过绝缘材料来传递(但陶瓷或性能更适宜的其它材料除外)
2.3 线端子的结构应保证良好的电接触和预期的载流能力,其所有的接触部件和载流部件都应由导电的金属制成,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2.4 接线端子能够联接的最大截面导线应不小于温升试验所规定的导线截面;
2.5 具有中性极电器的附加要求
2.5.1 当电器有一个极专门用于中性极时,此极的标志应能清楚的识别,并以字母“N”代表。
2.5.2 可以通断的中性极不允许比其它极先分断后接通。
2.5.3 对约定发热电流不超过63 A的电器,其所有极的约定发热电流值应相同。
约定发热电流较大的电器,其中性极的约定发热电流可以与其他极不同,但不小于其他极的约定发热电流的1/2或63 A(二者取较大者)。

3. 温升
3.1 定义:产品由于自身发热,使产品温度上升的绝对值。
3.2 测试目的:考核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产品自身发热对自身结构和性能的影响、对相邻部件的、对安全的影响。
3.3 条件及要求:
3.3.1周围环境温度(<+40 ℃ )
3.3.2产品相关零部件可承受的温度
3.3.3相邻部件可承受的温度
3.4 影响因素:
3.4.1载流件的载流能力及电阻(材料、形状、表面处理…)
3.4.2工作部件的工作功耗,损耗发热,结合力…
3.4.3材料的耐热能力
3.4.4结构的散热能力及通道设计
3.5 温升测试点
3.6 温升要求
载流件及绝缘件的温升:
电器应能承载其约定发热电流,其温升不超过规定的极限值
温升值:试品发热稳定后,被测点的温度与当时环境温度的差
4. 测试方法
4.1 周围空气温度应在+10℃~+40℃之间,其变化应不超过10 K;
4.2 试验可在任何合适的电压下进行;
4.3 实验过程中应保持施加电流的稳定;
4.4 试验电流可以采用交流/直流电源进行;(单位时间内做功相等)
4.5 多极电器用交流电流进行试验时,可将所有极串联起来通以单相交流电流进行试验;
4.6 试验导线应根据试验电流选用相应截面积和长度的导线
4.7 温度检测器:K型热电偶,温升测试仪

4.8 温升应在稳定状态测量:当每小时温升变化不超过1 K时,可认为温升达到稳定状态。

5. 测试判定
稳定状态下的温升值不高于该位置的要求值

注:关于温升试验的具体介绍可参考另一篇文章:《温升试验及功耗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