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5):
刚看了几个帖子想问一下,电控柜里面的线按照标准时要扎一起还是要分开,全在一起不会散热不好吗

网友A:
一般扎在一起的是从安装板到柜门的线,柜门上都是一些按钮什么的,电流很小,散热问题应该可以忽略

网友B:
扎在一起

网友C:
走安装板后的不要扎一起,不然换线有你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