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6):
硬件:伺服+联轴器+负载(负载很轻很轻)
视频上是伺服已经使能上了,软趴趴的,视频上设置的刚性等级和惯量比是适中的。
如果我把伺服的刚性调大之后,使能上就是一直抖动而且用手推也很容易推的动。
听一个机械说是这样太轻的负载要加减速机才能稳定,这是啥原理?(我的理解是在带不动负载的情况下才用减速机,但是这个负载很轻)有没有可能是伺服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A:
恢复默认值,不要去调整钢性看看呢。你这样感觉像是加了一个杠杆,但是不至于用手能掰的动,而且伺服不报警?

网友B:
这样相当于是用加力杆了,你用手直接转联轴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默认值也是一样的现象,伺服没报警
刚性一拉大稍微有点外力影响就会自己晃动然后就过载报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样可以用手拧的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多大的电机啊?50W?100W?

网友C:
什么牌子的伺服?我用过的伺服只要加了使能,根本推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可以用手拧的动

那就不正常了,发脉冲运转试试,看看会不会有报警

网友D:
别的也没啥参数了,应该要加减速机了。加上减速机带负载能力更强

网友E:
模式设置正确吗

网友F:
没使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