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滤油机倒顺电源开关如何只保留反转和停止

楼主(2026-05-17):
经测试, 三相380V一台小型滤油机只需要反转,如何取消正转,只保留反转和停止 档位呢

网友A:
目测是倒顺开关,你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就知道了。
如果没记错,掰到中间是停止,左右分别是正反转。

网友B:
拆开,把切换反转那两个端子悬空

网友C:
是不是那个银色盒子是控制开关啊,拆开瞅瞅就知道了

网友D:
如果是单相电机用这种转换开关,原理理解没有三相电机省事。

网友E:
盒子里面应该就是线序切换开关吧,拆掉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是框板压滤机吧,怎么可能只要一个转向?

楼主:
倒顺开关需要折掉里面的连接片吧,没拆开看过。

网友G:
把倒顺开关里面一则相互交叉的两条线拆除,然后需要看电机转向是否正确,不正确的,另一侧则任意调换两条线即可。
也可以从机械上处理,使转换手柄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

网友H:
一,改造倒顺开关
二,换成普通两档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