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很大一张图 怎么复制成JPG格式

楼主(2026-05-17):
一大早花了大半个小时,
一点点截图拼凑了一张STM32结构框图
太费时间了
有时PLC梯形图也是
把线条压缩小一点
很费时间精力

网友A:
截图啊,你发这张只有800K

网友B:
是不是有类似虚拟打印机直接打印输出图片格式或者用浏览器打开,另存为图片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缩小了截图像素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似乎不可以 图片比较大 目前我的办法只能一点一点拼凑出来

网友C:
找个高分辨率的屏幕呢,然后截屏。

网友D:
不知道能不能发软件,截图有软件名能在线也能下载离线使用。
第一步提取你需要的那一页PDF文档,直接转换文档多了有点慢。
第二步,PDF转图像两种格式jpg和png。DPI能调但没试过区别大不大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你右键上面的图片,选择另存为,就可以。

网友F:
转来做什么,那个格式你让人家打开怎么看得清楚啊

网友G:
用ACDSee 20XX 系列版本看图软件直接转换,下面就是已经帮你转换成JPG格式图像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