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下降沿指令怎么用,S7-300谢谢大家

楼主(2026-05-18):
不太了解西门子300的下降沿,看手册,M0.0应该是从1变为0,M0.1会置位。为什么我用软件把这个M0.0写为0,触发不了下降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西门子300的下降沿,看手册,M0.0应该是从1变为0,M0.1会置位。为什么我用软件把这个M0.0写为0,触发不了下降沿?
检查你的PLC的运行状态,确保其工作在RUN或者RUN-P状态。

网友B:
你现在M0.0还是接通的状态,要接通变断开的时候,M0.1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