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8):
如图,想把这个倒计时值做到WINCC上,这个定时器结构是什么样的,直接在WINCC里建立16位无符号整数,能显示倒计时吗?还是需要PLC这里把这个MW0 和 MW2转换一下,转出秒后,传送到一个寄存器里,再在WINCC里建立变量呢?选MW0方便 还是MW2方便,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想把这个倒计时值做到WINCC上,这个定时器结构是什么样的,直接在WINCC里建立16位无符号整数,能显示倒计时吗?还是需要PLC这里把这个MW0 和 MW2转换一下,转出秒后,传送到一个寄存器里,再在WINCC里建立变量呢?选MW0方便 还是MW2方便,谢谢大家。

1、首先回答S5Time定时器的格式:
其由定时器时基和定时数值组成。
2、No,Sir,S5Time不等于WORD数据类型。
3、WinCC具有显示S5Time类型的能力,可以在变量中选择其显示的转换数据类型。
4、你实在无聊也可以使用Step7的数值转换将S5Time类型转换为TIME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