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8):
这两排文字标识啥意思?谢谢

网友A:
IΔn是动作电流,大于或等于100,一定动作

IΔno是不动作电流,小于50,一定不动作

50-100之间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Δn是动作电流,大于或等于100,一定动作

IΔno是不动作电流,小于50,一定不动作

50-100之间不确定
这是个500ma漏电流的漏电开关对吧

网友B:
就是设定泄漏电流的大小,如果用变频器了就要设的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