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9):
电机是用在一个小型台钻上的,220V,目前只能正转。

用万用表量过了,主绕组电阻25欧姆,副绕组45欧姆。

主副绕组的四个线头都找到了,公共线接的火线,主绕组和零线一起接一个6微法的启动电容,副绕组直接与这个电容相连。

请问这个电机能不能使用倒顺开关,通过简单的切换接线实现正反转的功能?(主要是主副绕组的阻值差别有点大,怕反转烧了电机。所以想请有经验的大佬给参谋参谋。)

之所以想要正反转,是因为正转钻孔的时候,钻头偶尔会卡住,这时候需要反转的功能把钻头退出来。

网友A:
如果对反转的启动和运转力矩没要求的话,就可以把运行电压接启动绕组上了

网友B:
反转不一定要把电容串主绕组

正转,电容的一端接副绕组,另一端接L,副绕组另一端接N

反转,电容的一端接副绕组,另一端接N,副绕组另一端接L

普通倒顺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C:
看手绘的电路图是否只是将电源的零线火线交还一下就行,感觉又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手绘的电路图是否只是将电源的零线火线交还一下就行,感觉又不对。

只把电容与副绕组交换,主绕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