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20):
信捷触摸屏软件USB驱动XP系统无法安装,现象是网站下载的驱动安装时没什么提示,就显示安装完成。但是链接屏时提示无法识别,打开管理器也没有问号叹号提示,也没有信捷的USB提示。不知哪里的问题?以前用旧版时还是好用的,就是现在装的新版无法使用USB与屏通讯。

网友A:
记忆里xp安装完usb驱动,应该能听到一声响,然后右下角有提示正在安装新设备。你这个新版本有没有系统的要求,比如win7以上版本呢?

网友B:
我这里还有个老古董,可以试试

网友C:
TH系列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