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抖音长见识

楼主(2026-05-20):
我的第一反应以为是双驱,接两个电机的,电源在上端或者其他位置

仔细一看那个英文单词(我不知道是什么中文意思),又觉得似乎哪里不对

网友A:
电源不要接电机就好

网友B:
猛地一看,确实会蒙圈

网友C:
ABB的变频器,发这种抖音的基本上都是搞培训的

网友D:
右侧已经标有MOTOR了,还有什么好质疑;

网友E:
多学习多进步

网友F:
学好英文,与时俱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侧已经标有MOTOR了,还有什么好质疑;

说实话,电源标UVW的我就是这次见到

都是RST或者L1 L2 L3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好的可以反接,但不能启动,一启动就炸表情。一般的就直接炸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好的可以反接,但不能启动,一启动就炸表情。一般的就直接炸机了

我还没反过,但是听说过,通电就炸,不过说明接线的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