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20):
1.硬件:MS300变频器、台达可编程控制器DVP26SE、EIP03通讯卡;软件:ISPSoft 3.16、DCISoft 1.30、COMMGR 2.10
2.安装打开台达DCISoft软件
3.设置MS300变频器参数
4.由于变频器参数是192.168.1.XX网段,将电脑网卡IP地址设置为192.168.1.XX网段,如下图
5.在DCISoft软件中点击【通讯设置】
6.选择Ethernet通讯、网卡、点击确认
7.点击【搜寻】即可搜索到局域网内的可编程控制器DVPSE以及EIP-03通讯卡
8.双击硬件组态读取模块参数
9.组态数据交换:IP地址设置为变频器参数的192.168.1.2;主站装置D寄存器设置成D110/D100;从站装置使用MS300通讯地址(16进制)读取4笔数据,写入2笔数据,点击【应用】,最后【确定】
10.双击硬件组态读取EIP-03模块参数,由于MS300变频器已经修改IP地址,所以读取的IP即为192.168.1.2

网友A:
变频器用EIP通讯,成本高哇,一个适配器就是几百块了

楼主:
11.打开COMMGR通讯软件,新增驱动、配置网卡、搜索、保存
12.打开编程软件ISPSoft,【工具】,【通讯设置】,选择前面新增的驱动
13.编程下载PLC,写入频率测试
14.通讯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根网线全部搞定,怎么方便怎么来表情步骤不熟干脆到论坛里存档,怕忘了,同时分享给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