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反转方式

楼主(2026-05-20):
我想到就这些
欢迎补充、指正

网友A:
如果以前修家电的记忆还没忘,其实单向电机正反转很简单。
启动电容接线圈1+线圈2的两端,
中间接N,然后L分别接2端就是 正反转。
以前判断电机是否是好的,1,测对外壳绝缘,2,线圈1+线圈2阻值和,以及相差是否太大,波轮洗衣机电机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