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21):
(无正文)

网友A:
2026年我会回答:有问题,没有供电,接受信号端光耦不会亮,

如果是2006年我会回答你,可以能可以,老式的内部是带供电<好像三菱FX老PLC就是>,新PLC可以选择NPN或者PNP,所以不会有供电,根据COM端点位来定义:FX2N手册:

这种简单上下游设备联机用的多,一般输入+输出,

补个图,主流PLC应该都是这样了,输入的COM定位,NPN还是PNP,输出没办法,NPN/PNP是固定的。

PS:有些伺服输入是可以不用外接电源,可以选择内部供电,但是需要0V和控制端接通,保证等电位。

网友B:
没有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附图中的供电回路不是独立的,应该会存在电位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附图中的供电回路不是独立的,应该会存在电位差吧!

不明白,手册PDF截图是PLC内部给了24V,我画的图是外部24V供电,PS:PLC本身IN/OUT不会供电啊,

原则很简单:PLC 的输入端内部光耦点亮,PLC才会认为输入有效。

网友C:
好像没用过PLC

网友D:
方向对的话,但这样的意义在哪里啊,给下一个PLC信号有必要这个做法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前几天和别人配合,下面设备加了隔离模块,上面带跳线可以设置PNP NPN的,

这种就是产品多工序加工,一台设备做不完,设备也不是一个厂家购买,也不需要太多数据交互,很简单的告诉下位机,我启动了,下面反馈,它正常,这种。

网友E:
24v电源经过PLC1输出继电器接到plc2的输入点,形成回路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4v电源经过PLC1输出继电器接到plc2的输入点,形成回路的意思

顶楼的图是没有电源的,1楼最后的那个图就可以了

网友F:
顶楼的图感觉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从B设备流入A设备,要再回到B设备。
所以A设备要与B设备共0V才可以。是这个意思

网友G:
稳妥的做法是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从B设备流入A设备,要再回到B设备。
所以A设备要与B设备共0V才可以。是这个意思

所以A设备要与B设备共0V才可以

但臣妾做不到呀

电路是要回路的,这样的接法肯定是可以的,如果你硬是担心,可以加继电器、光耦等转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外接电源反了

网友H:
为了避免各种问题,一般都加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
故障也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