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24):
客户的英威腾GD200A变频器,让我熟悉下是怎么控制的。为后续更换变频器做准备。都是模拟量0-10v输入与输出,AI3模拟量输入0.196v输入,频率是1,22HZ
.模拟量AO1输出是0.584v。正常应该是一致的啊。

说明书奉上谢谢

网友A:
看参数P6.14设置对应输出是啥再来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P6.14设置对应输出是啥再来对比
我也看到这个参数了。过几天再去现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P6.14设置对应输出是啥再来对比

你好。AO1用的输出电流的两倍。不知有啥用意。猜测负载重了输出的信号电压就高。让其他变频器跑快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P6.14设置对应输出是啥再来对比

你好。AO1用的输出电流的两倍。不知有啥用意。猜测负载重了输出的信号电压就高。让其他变频器跑快点吧。
有可能,一般用途是接数显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P6.14设置对应输出是啥再来对比

你好。AO1用的输出电流的两倍。不知有啥用意。猜测负载重了输出的信号电压就高。让其他变频器跑快点吧。
有可能,一般用途是接数显电流表。
没接电流表。好像到plc了、没图纸,客户着急生产,也没细查

网友B:
因为变频器有过载电流的,这个电流输出对应的就是对应于变频器的最大过载电流的,一般用变频器最大过载电流就是2倍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所以AO输出电流实际对应范围为0~200%变频器电流,在实际使用时要做量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变频器有过载电流的,这个电流输出对应的就是对应于变频器的最大过载电流的,一般用变频器最大过载电流就是2倍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所以AO输出电流实际对应范围为0~200%变频器电流,在实际使用时要做量程转换。

感谢版主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