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27):
施耐德SoMachineV4.3自己装载的库如何加密

创建了一个库,然后调用,通过这种方式还是可以看到库内部程序,请问如何加密,使得别人只能使用库,不能看到库内部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SoMachineV4.3自己装载的库如何加密

创建了一个库,然后调用,通过这种方式还是可以看到库内部程序,请问如何加密,使得别人只能使用库,不能看到库内部程序?

将项目存为编译库: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341795/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有没有用过ABB的E152A06EIOA型号伺服呀,我现在想导出Ethercat总线描述文件,现在连不上,能否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SoMachineV4.3自己装载的库如何加密

创建了一个库,然后调用,通过这种方式还是可以看到库内部程序,请问如何加密,使得别人只能使用库,不能看到库内部程序?

将项目存为编译库: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341795/

400也是这么说的,是我某一个步骤不对,问题已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