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备不保压

楼主(2026-05-29):
客户的老机器,十几年了。上个月修过也是保压,把液压锁,换向阀,调节阀都清洗一遍,重新装上就好了半个多月。然后就6MPA大概 3分钟 掉压到4mpa。正常大概一个小时也不一定会掉压。

后来客户跟厂家联系,厂家说可能是液压缸内漏了。我去了现场确实发现有个液压缸的外密封渗油。告诉客户可以换换看看。今天液压缸到,换了其中一个往外渗油的液压缸。试机和更换前一样。至此 陷入迷茫中。到底哪里故障呢?又想到会不会是蓄能器呢?客户说旁边有台正常使用的机器。可以代换试试。换下旁边的蓄能器更换到故障机上。发现掉压更快了。不到一分钟就掉到4mpa以下。无奈,还把原来的蓄能器换上。重新打压试机,发现竟然好了,能保压了20分钟了还没掉压。感觉好奇怪。冷静想想,难道是原来的液压油脏液压锁轻微卡滞,换蓄能器的过程中把脏污冲掉了。然后能保压了。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原因,各位大神发表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
储能器可以随便换吗?储能器内都是冲氮气,里面是个胶囊,我们拆都是的泄压后拆卸,安装好后重新填充氮气,填充氮气有要求的就像压缩机加氟一样有专用工具,带压力表的。

网友B:
肯定内泄漏 看油路图就知道了
液压有时疑难问题很麻烦的
而且设计的人还不一定想得到
遇到油路颤抖引起动作紊乱
弄不好会出人身伤害事故
看上去液压慢悠悠挺老实的
其实隐患和电气一样意想不到
原来机械公司搞技术维修
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C:
如果储能没问题就是缸或阀门内漏,缸很容易检查,阀门内漏相对难点,只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器可以随便换吗?储能器内都是冲氮气,里面是个胶囊,我们拆都是的泄压后拆卸,安装好后重新填充氮气,填充氮气有要求的就像压缩机加氟一样有专用工具,带压力表的。
我这是整体换,一整套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器可以随便换吗?储能器内都是冲氮气,里面是个胶囊,我们拆都是的泄压后拆卸,安装好后重新填充氮气,填充氮气有要求的就像压缩机加氟一样有专用工具,带压力表的。
你的是要专业操作。我这种蓄能器一个才400块钱。肯定整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储能没问题就是缸或阀门内漏,缸很容易检查,阀门内漏相对难点,只好换
关键现在不明不白的好了,蓄能器拆拆装装就好了。一脸懵。只能怀疑油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