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开关式压力表

楼主(2026-05-29):
感应开关式压力表,第一次见。不知耐用不?

网友A:
一、核心区别(一句话)

? 电接点压力表:机械触点接触式,指针碰设定针,靠金属触点通断;便宜、易烧蚀、怕振动。

? 感应开关式压力表:非接触式(磁簧/光电/电感),指针不碰设定针,靠感应发信号;寿命长、抗振、可防爆。

二、原理与结构

? 电接点:

? 动针、上下限设定针各带金属触点。

? 压力到位→触点接触→电路通/断。

? 常见磁助式(加小磁铁防抖动)。

? 感应开关式:

? 设定针带感应开关(磁簧/光电/电感),动针带感应片。

? 压力到位→感应片进入开关区域→信号翻转(无机械接触)。

? 分磁簧感应、光电感应、电感感应三类。

三、关键性能对比

? 触点形式:电接点=机械接触;感应式=非接触。

? 寿命:电接点≈几万次(易氧化/烧蚀);感应式≈百万次+(无磨损)。

? 抗振性:电接点差(振动易误触/抖动);感应式强(可灌液阻尼)。

? 响应速度:电接点慢(机械滞后);感应式快(毫秒级)。

? 负载能力:电接点≤1A/220V;感应式≤250mA/24V(需继电器扩容)。

? 防爆性:电接点难防爆(触点火花);感应式易防爆(无火花,本安型)。

? 价格:电接点低;感应式高(约贵30%–100%)。

四、适用场景

? ? 选电接点:低压、无振动、频繁启停少、预算紧(如普通水泵、低压空压机)。

? ? 选感应开关式:振动大(压缩机/泵站)、频繁动作、防爆区、高可靠要求(化工/油气/危险场所)。

五、选型速记

? 普通工况、省钱→磁助电接点。

? 振动/频繁动作/防爆→感应开关式(磁簧/光电)。

要不要我给你整理一份常用型号与接线图的简明清单?

感应开关式压力表 工作原理(简洁版)

整体分为压力检测+非接触感应触发两部分,全程无机械触点接触。

1. 压力检测部分(和普通压力表一致)

介质压力进入表内,推动弹簧管形变 → 带动齿轮传动 → 驱动压力指针转动,指针位置对应实时压力值。

2. 感应触发核心(分三类主流结构)

(1)磁簧感应式(最常用)

1. 压力指针尾部固定小磁钢;上下限设定指针内部装有磁簧开关。

2. 压力上升/下降,指针随压力摆动。

3. 当磁钢靠近磁簧开关,磁场吸合开关内部簧片,电路导通;远离则断开。

4. 特点:纯磁感应、无火花、耐振。

(2)光电感应式

1. 设定端装发射/接收光电管,压力指针带遮光片。

2. 压力达标时,指针挡住光路 → 光电信号变化,输出开关信号。

3. 特点:抗磁场干扰,适合强磁环境。

(3)电感/霍尔感应式

1. 设定位装霍尔/电感探头,指针配感应金属片。

2. 靠近时磁场/电感量变化,电路识别后输出通断信号。

3. 特点:精度高、响应快、寿命最长。

3. 信号输出

感应动作完成后,仪表内部电路输出开关量信号(常开/常闭),直接接继电器、PLC、报警器、启停回路。

核心总结

靠磁场/光路/电感隔空感应替代金属触点接触,压力指针只负责走位,不碰任何开关部件,因此耐磨、抗振、无打火。